[讨论] fscan中的C3错误怎么搞 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6-26):
谢谢!

网友:
看log?file 怎么说

网友:
问题要说的具体他人才能帮忙

网友:
C3的WARNING是指在时钟off时,latch 不能透明化,也即是clk=0是,数据不能穿过latch。所以那是一个高通低锁的锁存器。为了使它在时钟off时能够透明化,可以在它前面加反向器把时钟反向。但这样会改变电路的功能。所以需要用一个xor门,A端接时钟,B端接TM信号,输出接锁存器的时钟端。这样的话,在功能模式下,TM=0,对功能没影响;在测试模式下,TM=1,输出的时钟被反向。

网友(2011-12-05):
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