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综合后的电路图

楼主(2010-06-26):
本人正在设计的一个芯片,综合后的电路图杂乱文章,信号线错综复杂。
是不是代码写的不规范?
如何划分功能块,再来写代码会好些?
代码风格影响综合结果?

网友:
代码风格必然会影响综合结果,功能模块的划分有很多规则,

网友:
代码分层不好是一个原因,试着改一下风格,
另外,综合时会进逻辑与寄存器进行一些优化,本来看起来不相干的信号会被综合在一起,看起来杂乱。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业界通常的说法是高内聚低耦合,简单一点说,就是模块内部之间联系得非常紧密,尽量不与模块外部有任何关系,仅仅靠某些接口(相当于外交的)与外部其它模块联系,并且接口不要穿透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