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处理中如何去除直流分量

楼主(2010-06-26):
正余弦信号做fft分析会有直流分量,请教各位,如何去掉直流分量呢?谢谢!

网友:
设定一个时间,比如2的多次方,把来的值全部累加,然后取平均,就得到直流分量了,然后将原来信号打拍或进RAM等方式延迟同样的时间,送去这个直流分明量,OK,我们是这么做的。

网友:
楼上正确
这是时域去直流的方法

楼主:
送去的这个平均值是把输入的信号延时后减去平均值的意思吗?

网友:
这个平均值是累积N个数据,累加后再除以N,因为硬件无法做除法,实际上我们用截位的方式,所以N要取2的多次方,这样直接截位。比如2的8次方,N=256,直接截后8位。

网友:
是不是要去一个周期内平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道理来说,应是一个周期内取平均的,但你得考虑这个周期是多少。
如果数据是连续的,如从AD出来的数据,没有明显周期的,无所谓,
如果是带帧结构,某一波段内起伏比较大的,那就得考虑下了,N要取2的多次方,又要考虑这个帧周期,如果能重合更好,不能重合,可以试试在这一段帧内只取某一段2的多次方去直流,其它的扔掉的方式。

网友:
设定一个时间,比如2的多次方,把来的值全部累加,然后取平均,就得到直流分量了,然后将原来信号打拍或进RAM等方式延迟同样的时间,送去这个直流分明量,OK,我们是这么做的。
引用 网友B:

正解,我们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不一定 要看輸入信號是否可以被當成週期函數, 如可以其DC comp. =  sum(Sn)/n.
去除直流分量就是 Sn -  sum(S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