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推算出来CRC计算的并行算法

楼主(2010-06-27):
比如用CRC16的情况下,用FPGA做并行算法,不知那位兄弟知道如何推导并行实现的方法

网友:
看看这个有没有用 循环冗余校验分布式算法的理论推导及FPGA实现.pdf (207.59 KB , 下载次数: 758 )

网友:
并行运算,是用矩阵运算推导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研究一下

网友:
有用啊,学习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不灌水,

网友:
yan jiu yi xia

网友:
谢谢,研究研究

网友(2010-09-15):
暂时看看,一般

网友(2011-10-24):
这个是根据加罗华域的数学理论推导的,个人认为没必要深究

网友:
其实就是利用FPGA并行特点把C语言的串行计算改成并行计算的,
没必要自己推到
这个网站上可以生成:http://www.easics.com

网友:
记得有一个网站可以帮你做这个事情,会自动产生verilog代码,但是网址你需要找一下,我忘记了

网友(2011-12-23):
回复 楼主:

    正在接触中。。。。

网友:
看你对速度的要求了,如果不是很高,直接用组合逻辑写成串行的算法,FPGA软件合好后其实就是并行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楼的资料好好看看吧

网友:
你要多少个bit的,就往前看多少个周期..这样一个个周期的把表达式推导出来

网友(2012-01-30):
回复 楼主:

推广一下自己的空间

    http://www.eetop.cn/blog/505866/viewspace-25474.html

网友:
有人看么?  写得什么??

网友:
CRC也是一种信息安全的措施啊。

网友:
谢谢阿  有用的

网友:
以前是自己推导,后来有个网站(http://www.easics.be/webtools/crctool)可以填入相应的参数就产生代码。

现在都不用了,直接写代码,让综合工具帮我做。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代码,自己搜搜,我当年也做过出并行crc

网友:
算法不清

网友(2012-03-19):
谢谢提供资料的兄弟

网友:
EXCEL做公式,然后用拖拉复制的功能搞定,并行多少位都可以,然后写个程序把重复的名称(两个相同的名称异或)去掉就好了

网友:
还有一个ip genius的网站,可以产生hdl代码

网友:
以前推过,但是感觉和别人的不一样,性能也差点

网友:
好好看看,现在还不知道楼上的大哥给的东东有没有用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呢

网友(2012-06-22):
并行算法,这么好

网友(2012-07-28):
我也正在研究这个

网友:
看一下哈!!!

网友:
我前几天推了一遍,基本是明白了。建议先把C语言的算法理论看明。

网友:
网上搜 CRC generator,有的可以根据公式生成 RTL

网友(2012-09-28):
先下了看看,谢谢啦

网友:
看卡被好吗

网友:
我以前做过,但是不稳定,后来就没再调试,LZ并行解决了吗?能否共享下经验。

网友(2013-06-06):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什么书呢,能告诉一下书名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研究CRC并行算法有成果了没呢?

网友:
http://www.easics.com/webtools/crctool
Enjoy!

网友:
我弄了好几天才弄通,一步一步推,呵呵

网友:
感覺很難......應該不適合初學者

网友:
这是一个CRC10,数据位宽8,根据easics自动生成的模块修改而成。由于运算复杂度低,整个模块被当作一个只有组合逻辑的黑盒。

在上层模块例化该模块,每个data_in有效的周期,用时钟把crc_out取走更新crc_lst就可以啦

///////////////////////////////////////////////////////////////////////
// File:  CRC10_D8.v
// Date:
//
// Copyright (C) 1999-2003 Easics NV.
// This source file may be used and distributed without restriction
// provided that this copyright statement is not removed from the file
// and that any derivative work contains the original copyright notice
// and the associated disclaimer.
//
// THIS SOURCE FILE IS PROVIDED "AS IS" AND WITHOUT ANY EXPRESS
//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IMPLIED
// WARRANTIES OF MERCHANTI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
// Purpose: Verilog module containing a synthesizable CRC function
//   * polynomial: (0 1 4 5 9 10)
//   * data width: 8
//
// Info: tools@easics.be
//       http://www.easics.com
///////////////////////////////////////////////////////////////////////

module CRC10_D8(

                        data_in,
                        crc_lst,

                        crc_out

                                );

  // polynomial: (0 1 4 5 9 10)
  // data width: 8
  // convention: the first serial data bit is D[7]

    input [7:0] data_in;
    input [9:0] crc_lst;

    output [9:0] crc_out;

    wire [7:0] D;
    wire [9:0] C;
    wire [9:0] NewCRC;

    assign        D = data_in;
    assign        C = crc_lst;

    assign        NewCRC[0] = D[4] ^ D[3] ^ D[2] ^ D[1] ^ D[0] ^ C[2] ^ C[3] ^ C[4] ^
                C[5] ^ C[6];
    assign        NewCRC[1] = D[5] ^ D[0] ^ C[2] ^ C[7];
    assign        NewCRC[2] = D[6] ^ D[1] ^ C[3] ^ C[8];
    assign        NewCRC[3] = D[7] ^ D[2] ^ C[4] ^ C[9];
    assign        NewCRC[4] = D[4] ^ D[2] ^ D[1] ^ D[0] ^ C[2] ^ C[3] ^ C[4] ^ C[6];
    assign        NewCRC[5] = D[5] ^ D[4] ^ D[0] ^ C[2] ^ C[6] ^ C[7];
    assign        NewCRC[6] = D[6] ^ D[5] ^ D[1] ^ C[3] ^ C[7] ^ C[8];
    assign        NewCRC[7] = D[7] ^ D[6] ^ D[2] ^ C[4] ^ C[8] ^ C[9];
    assign        NewCRC[8] = D[7] ^ D[3] ^ C[0] ^ C[5] ^ C[9];
    assign        NewCRC[9] = D[3] ^ D[2] ^ D[1] ^ D[0] ^ C[1] ^ C[2] ^ C[3] ^ C[4] ^
                C[5];

    assign        crc_out = NewCRC;

endmodule

网友(2013-08-19):
这篇论文不错啊

网友(2017-04-22):
Thanks for the Software Buddy :-)

网友:
回复 网友C:

   xuexi yixia

网友(2017-07-14):
恍恍惚惚恍恍惚惚恍恍惚惚

网友:
任意表达式都可以计算出来。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