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中DAC阵列单位电容容值得选取

楼主(2010-06-27):
小弟在做一个saradc,8bit,输入范围0到2.8V,其中的DAC阵列采用电容构成,现在已经拿到的工艺厂的电容失配数据,比如10umx10um的失配为0.09%,如何根据失配数据来确定单位电容的容值呢,请知道的指点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直接的方法,把电容的失配系数代入到你的传递函数中去计算,在输入最大时,误差小于0.5个LSB,更严格一点就<1/4个LSB,这个时候的失配系数就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