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SMC中如何使用deep nwell

楼主(2010-06-27):
在TSMC18工艺中,使用deep nwell时,报DNW_stamperrormult 错误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1-07-13):
好像要和nwell同时画的,nwell边沿要与dnw边沿相切

网友(2011-08-24):
回复 楼主:

    遇到同样的问题,您解决了吗?

网友(2012-01-12):
请问使用做在deep nwell中的nmos,漏电会不会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