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PFC升压电路负载处理。。。。

楼主(2010-06-27):
PFC结构如下所示,负载用的1600的电阻。可是用自己写的放大器模块仿真时候,由于这个负载的缘故,放大器输出不正常。请教高手指导。放大器是从输出端采样的。

楼主:
高手呢?为什么有了那个负载,分压电路和放大器网络就工作不正常呢?

网友:
我看你那个图运放本来连的就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放只连接了一个脚。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
拓扑结构是哪种

网友:
拓扑结构不对啊 快速恢复二极管呢

网友:
也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