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滤波器!!

楼主(2010-06-27):
在 Sigma_Delta ADC转换器的实现中,假如调制器输出1bit,是通过怎么转化使经过数字抽取滤波器后就变成高位(16bit)的啊?谢谢指教!

网友:
速度变成精度, 需要抽取 降频 CIC FIR

网友:
需要抽取 降频 CIC FIR

网友(2010-12-13):
通过低通滤波器啊,一般结构是CIC+halfband
低通实际上就是一个积分过程,就能把1bit积分成16bit啦
降采样只不过把一些冗余的信号去掉,降低输出频率,减小功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