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如何提高FPGA采样频率,162M以上跑的了吗?

楼主(2010-06-28):
我用的FPGA是EP1C6Q240C8, 对前端一个解码芯片的数据进行采样,现在情况是当解码芯片输出的象素CLK(FPGA就是利用这个CLK采样解码芯片的数据)低于150M的时候图象质量挺好, 但是当CLK调到150,162MHZ时 图象就发现偶偶有不该出现的彩色点闪出,比如本该黑色的地方出现一些蓝色点,我估计是 频率高了 采样不准导致颜色有错误。CLK我反向后情况好了很多,但是仍然不能完全消除彩色噪点。  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下,这个FPGA实际能稳定跑在多少的采样频率? 如果能跑到我需要的这个频率,那我需要如何优化呢?? 非常感谢!!!

网友:
换EP1C6Q240C6,将时钟频率设置为162MHZ,重新综合。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实在没办法了  就只能换C6的看,不过从手册看来  好象这个频率又是可以承受的,不知道实际能否优化出来,跑到这个频率。
那个设置162M再综合,  162M是在TIME REQUEST里设置吗?  这样 软件就会根据这个频率要求去找合适的路径?

网友:
EP1C6这个片子够古老的,没看手册,跑这么高的频率,主要看综合器的本事了,用 Synplify pro 如何,SynplifyPRO的频率设置为180M,或更高,

网友:
你用的是cyclone几代的?难道1代?
我以前用CYCLONE iii跑184M没啥问题,偶尔有些地方需要做些约束与优化的,
altera自己出了很多这方面的培训PPT,你可以向他们要。

网友:
Timing Violate, 請重新合成 或是換高速器件 或嘗試修改PCB(IR Drop).

楼主:
谢谢各位了, 你们说的方法我都试试看, 我想如果是数据到FPGA IO脚时候采样不准的话 ,那就好象对于FPGA内部没啥地方可以约束优化了吧???  要么就是IO口承受不了这个频率速度, 要么 PCB方面不是非常好导致信号出现偏差。
还有一个就是 所谓时序约束设置了以后,编译出来只是会警告一些不符合要求的信号,让我们自己想办法,还是约束之后,编译器会尽量按我们约束的要求去综合布局步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1、IO是否能够承受这个频率速度,从时序分析报告结果可以看出来。
对IO约束建立保持时间,时序分析器会对从IO管脚处到逻辑代码的第一级接收处的路径分析最大频率。

2、约束时序后,软件会尽量按你的约束进行布局布线,以及做一些优化。但是如果约束过于严格,软件布线时间会变长甚至无法布出版本。

3、对于数据总线,最好锁入IOB中。可以看一下器件手册是否支持。

网友:
或者代码上有需要优化的地方

网友:
高手高手啊

网友:
法律的空间撒离开飞机离开大家

网友:
非独立声卡

网友:
一uoyiuyiy偶一uy

网友:
还是从代码设计上考虑吧,这是最主要的
1# sweep7758

网友:
如果跑不到的话静态时序分析报告中应该会有警告吧?!

楼主:
受教了,谢谢各位!!!!
对于从前端到FPGA的 时序约束还没设,这个如果没警告那么应该 只有PCB步线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