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V中如何保存随机信号源?

楼主(2010-06-28):
如题。譬如我想产生一个随机信号源,然后经过一个设计,得出的结果我想与此信号源比较,做误码率测试。怎么做?
我知道用randomize()可以生成随机数据流,但不知怎么保存它。望大侠指点!

网友:
晕,暂存嘛,REG、FIFO、RAM、DDR、FILE,方法多了,
你喜欢用哪一种用那一种阿

楼主:
晕,暂存嘛,REG、FIFO、RAM、DDR、FILE,方法多了,
你喜欢用哪一种用那一种阿

================
对!一句话典型梦中人,呵呵。多谢多谢

网友:
你喜欢用哪一种用那一种阿

楼主:
其实我原意是问SV中有没有更简单的自动处理的机制。上述这些方法保存的延迟长度和时序毕竟还要用户自己解决吧?

楼主:
就拿误码率测试来说,有时候不关心绝对延迟多大,只关心发射帧和接收帧内容是否一致。如果SV中有对应的类似断言的时序分析一样的自动处理机制就好了

网友:
        向FIFO中写数据,满了之后继续写,看是否还可以写入,

楼主:
trigger bit

====================
哦。我去看看

楼主:
向FIFO中写数据,满了之后继续写,看是否还可以写入,

=======================
应该写不进去吧

网友:
        FIFO_CTL -> samples bits置不同的值,看watermark中断是不是可以正常启动。在watermark中断启动后,读取FIFO,看watermark中断bit是不是可以自动清除。

网友:
        FIFO_CTL -> samples bits置为0 , 检查trigger event产生之后,FIFO读写操作是否正确。

网友:
        FIFO_CTL -> samples bits置不同的值N(0< N < 31),检查trigger event产生之后,FIFO读写操作是否正确。(丢弃多余数据,保留必要数据,以及FIFO满了之后继续写)

网友:
用FIFO是有条件的:
你的处理结果是保序的么?中间会丢包么?...

如果有以上情况,用FIFO做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用FIFO是有条件的:
你的处理结果是保序的么?中间会丢包么?...

如果有以上情况,用FIFO做可能会有问题

=========================
那么在testbench中用双口RAM做吧,做多大都可以。这不就能满足不同的延迟需要了吗?
读写可以都用一个系统时钟,这样也不用考虑哪些覆盖之类的问题。

楼主:
顶一下,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