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相噪计算问题

楼主(2010-06-28):
一般model资料算CP的相噪都是将cp噪声电流除以Kpfdcp增益平方后,在乘以低通传递函数平方。CP的噪声电流除以pfdcp增益平方的单位应该是rad*rad /Hz啊,等效到输出的相噪应该不变,但是跟VCO的相噪单位dBc/Hz 不一样啊。他们之间怎么转换啊?是用CP的等效输出 log后乘10么? 还有我看有的论文算LPF的电压噪声是用2ktR作为电阻噪声电压PSD,中间差了个2,为什么会这样啊?

网友:
相位误差与相位噪声的关系:rad*rad/Hz =2*10^(dBc/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楼上的解答.刚看文献找到关系式了~

网友:
一般model资料算CP的相噪都是将cp噪声电流除以Kpfdcp增益平方后,在乘以低通传递函数平方。CP的噪声电流除以pfdcp增益平方的单位应该是rad*rad /Hz啊,等效到输出的相噪应该不变,但是跟VCO的相噪单位dBc/Hz 不一样啊 ...
引用 网友B:

rad*rad/Hz 还要再乘你所谓的系统低通传输函数的平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