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都怎么仿真共模反馈环路的相位裕度?

楼主(2010-06-28):
是用stb吗?差模的部分需要闭环吗?请畅所欲言。

网友:
用stb分析,共模和差模回路往往是有重叠的,差模的接法不管是结成开环还是闭环,只要能建立好电路的直流工作点就ok了,一般是结成闭环

网友:
共模和反馈与差分反馈为不同的两个环路,两环互有耦合;单级放大器耦合可以忽略,多级放大器耦合需要考虑。
你可以差分输入接固定电平和接反馈点各自仿真比较,包括AC,TRAN,我想TRAN更能说明问题。

9# pjtm

网友(2010-08-26):
说的好  同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
有tran有真相

网友(2014-05-05):
为什么  共模反馈环路仿真时候差模部分闭环与不闭环会影响 共模反馈环路增益和带宽,我们在仿真的时候怎么处理差模部分呢?闭环还是开环?用的是STB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指教,您说的“接反馈点各自仿真比较”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