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JTAG不能下载

楼主(2010-06-28):
如题,我用的是并口下载,在我电脑上下载或自动检测设备时提示:JTAG Server can't access selected programming hardware。开始我以为是板子虚焊了。但后来在别人电脑上发现好用。后来在别人电脑也不好用了。好用时点自动检测设备用示波器观察,244选通段会被拉低,tck也有一个脉冲。不好用时,244选通端保持高电平,TCK也没变化。网上有人说把并口改成EPP/ECP模式,我的电脑是DELL360,只有单独的EPP和ECP。改完也不好用。然后有大侠说是并口驱动被覆盖,重新装一遍ISE并口驱动就好了,但我上网查了好久也没有什么ISE并口驱动啊。请问各位大侠,ISE并口驱动是什么啊,是不是QUARTUS自带的呢?但我重装QUARTUS也不能下载。麻烦各位给传一个吧。发我邮箱也行:emo_99@yahoo.cn

楼主:
现在在另一台主机上可以下载,以前偶尔不好用可能是因为并口没插好,但在自己电脑上还是不行,重装了一遍也不行。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可能说错了,以前查的可能是xilinx ISE 的问题解决办法,跟ISE并口驱动扯不上关系...

网友(2012-07-10):
有高手能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