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序不闭合,怎么办,直接修改.v代码吗?

楼主(2010-06-28):
DC综合时序不闭合,怎么办,直接修改.v代码吗?本人新手,望各位大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约束设得不好吧,不要一开始就想着改代码

网友:
改用bottom-up 從小module開始抓, 看是不是coding style有問題, 或是本身設計就有問題.
此外constraint太嚴格也會出這類問題.

网友:
1) 看Input delay/output delay是否合理
2)clock setting 是否constraint 过紧
3) combo-logic 是否太大
总之看negative slack是假象还是真象。
终极办法是插Pipe

网友:
先要分析好那条path,是不是约束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