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序不闭合,怎么办,直接修改.v代码吗?

楼主(2010-06-28):
DC综合时序不闭合,怎么办,直接修改.v代码吗?

网友:
那要看你的约束的松紧,和时序违背的情况。
如果约束已经很紧了,时序违背还很大,那就打回去,让设计人员改微架构

网友:
要看实际情况才能下结论

网友:
如果稍微violated,可以自己手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