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用DC做DFT时,多时钟域的问题

楼主(2010-06-28):
设计中有两个时钟,在做DFT时只用一个时钟,想把这两个时钟MUX成一个测试时钟,从输入端口输入,请问该怎么做呢,是要在代码里面修改,还是可以用命令实现??

网友:
我们几乎不用命令,坚决用手改

网友:
时钟MUX?一定仔细些,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手动修改

网友:
在rtl阶段手动修改

网友:
建议在rtl级手动修改

网友(2010-07-28):
用代码实现比较好

网友:
能说说在代码里改动的好处嘛?
如果将那个测试时钟定义了,可以自动插入mux做时钟修复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简单的话没什么区别,不过最好是手动修改,这样自己在插入扫描链时就清楚电路结构。

网友:
那电路有自己的时钟控制模块呢?
某些内部时钟是由这个模块产生的

是不是应该让工具自己去fix,而非人工干预

网友:
工具FIX会插入一些逻辑,不太容易去DEBUG。建议人工修改。

网友(2010-12-31):
时钟生成模块增加选择器修改就可一吧

网友(2011-08-13):
thanks for your an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