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LED發展趨勢

楼主(2010-06-28):
台灣工研院的研究資料,大家參考吧!

网友:
由于高亮度LED的商品化,以及LED单价持续下降,使得LED快速进入多元应用领域,更使得LED终端产品发展更为迅速。而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能驱使LED发光的LED驱动IC。本文将介绍LED驱动IC的市场需求现况,以及相关厂商的最新动态。

  LED,其发光原理,简单说就是将电能转换为光的过程,将电流通过化合物半导体,透过电子与空穴的结合,过剩的能量将以光的形式释出,达到发光的效果。通过LED的顺向电流越大则亮度越高,同时,电流稳定度将影响LED发光稳定性。也因此,采用可提供精确电流的LED驱动IC成为市场主流。

  LED驱动IC的特性要求是电流输出的一致性与恒定性。LED驱动IC需要控制一颗或多颗LED,LED发光亮度与通过电流量大致呈线性正比关系,因此要使LED发出相同亮度,必须保持被连接在一起的LED电流量一致。由于电流的些微改变将会影响亮度,这对于LED的许多应用而言将是无法接受的。

  此外,LED本身仍有可能因为温度或使用时间等问题造成效率衰退,因此LED驱动IC本身必须设计能够有效侦测LED内部错误的机制。而由于厂商外延生长的过程可能造成LED晶粒的差异,因此可透过LED驱动IC改变数字码的方式,获得相对的输出电流,调整电流的偏差。

  LED驱动IC可以采用PWM信号控制技术,进行调光控制,且维持稳定的LED发光亮度,有效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LED驱动IC市场需求

  LED驱动IC的市场需求,若按应用来分类则有三大类,分别是消费性电子产品、车用照明、及建筑装饰与家用照明等。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应用特点是以电池为能源,一般为4.2~8.4V,因此低电压、小电流的LED驱动IC是最符合需求,且量大面广的产品。车用照明产品方面,由于其电源来自汽车电池,一般为48V,所以需要较高电压降压的LED驱动 IC。至于建筑装饰照明和家庭照明,则需要将AC电源直接转换成DC电源的LED驱动IC,也就是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源,并同时完成与LED电压及电流的匹配。因此,不同应用的LED驱动IC也将完全不同。

  在市场需求上,汽车照明使用的LED数量较多,大多是串、并联驱动,需要较高电压,对于48V汽车电池的电源来说十分方便。目前能耐60V高压的LED驱动IC新品已较普遍。而在汽车前装市场直接采用LED仪表板背光、前后雾灯、第三刹车灯、方向灯、以及尾灯的市场十分看好。

  建筑装饰和家用照明,则需求将AC电源直接转换成DC直流电源的LED驱动IC,目前尚不能提供单一SoC整合的电路产品,大多是模块。建筑装饰照明在许多城市已广泛应用,且节能效果佳。未来家用LED照明灯的需求量将非常庞大,尽管如此,目前家用LED照明灯技术和生产成本离量产还有一段距离。

  至于消费性电子产品的LED驱动IC,则具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产品和相对成熟的市场。

  由于LED应用多元化,因此LED驱动IC厂商也必须根据不同的产品进行设计,由于下游客户多元化,厂商的布局策略也将影响未来长期发展。LED驱动IC主要在控制电流通过LED,在设计上着重稳定性与低功耗,强调侦错功能,又常采用PWM(脉冲宽度调变)技术来控制LED调光,因此与模拟IC技术有相似之处。然LED产业成长性相较于整体模拟IC产业为高,且LED背光源应用的渗透率快速提升,使得LED驱动IC的未来成长性非常乐观。目前LED驱动IC市场多为外商的天下,我国LED驱动IC厂商处于起步阶段,除了在大型广告牌着墨较深外,未来在手机、消费性电子产品及NB背光源市场将有较大成长空间。

  驱动IC厂商动态

  Avago针对建筑与商业照明推出三色高功率LED

  安华高科技(Avago)推出第一款3W Moonstone红、绿、蓝三色LED产品,适合各种广泛的建筑与商业固态照明应用。这款三色LED提供了108流明的光度输出,同时可以独立控制,带来色彩的变换与混合能力,满足设计工程师开发装饰、零售以及墙面照明应用的设计需求。

  3W三色Moonstone LED在同一个包装内安排三个独立的高功率LED芯片,拥有120度平稳视角并采用薄型化设计,适合高度受限的应用,包装中的每颗芯片都能够承受350mA的驱动电流,同时每个颜色也可以独立驱动与控制,使其能够发出所需的光色并带来了色彩变化的能力,这些LED产品与标准的SMT表面黏着回焊程序兼容,可以降低设计成本,还能够为照明设计工程师带来应用设计上更高的自由度与弹性。

  聚积新LED照明产品有效解决高功率LED散热问题

  聚积科技推出最高可驱动输出电流1安培、且效率高达93%的恒电流、降压型DC/DC转换器。该转换器在额定输入电压下,仅须0.45 ohm的低导通电阻,可以有效降低在IC上产生的功耗,进而解决高功率LED散热的问题并增进系统效率,可谓是专为LED照明所设计的兼具效率、稳定与精确度的有效方案。另外,聚积针对热门的LED建筑照明应用,推出新款40V内建PWM功能的三信道恒流LED驱动器,适合LED建筑照明、LED窗帘灯、LED灯条、LED招牌广告字、LED霓虹灯等应用。另外近期聚积也发表了智能型省电、具全屏静默错误侦测功能的16信道LED驱动芯片。

  立??推出全系列LED照明电源管理解决方案

  立??科技因应客户需求推出LED照明应用驱动IC系列,有别于市面上多采用磁滞控制的降压型LED驱动IC,该系列产品采用定频定电流控制,使电感值的减少维持为磁滞控制的三分之一,而定频方式定电流控制,也比磁滞控制不随输入电压及电流的变化导致LED预定电流的精确度变差。

  市场在MR16及AR111所面临因电子是变压器所产生的灯源闪烁问题,立??可针对客户不同LED芯片的串接方式不同来提供适当的驱动电路以解决客户所面临闪烁问题。而针对传统电压相移式的调光需求,立??亦发表了调光电路专利,使得客户能兼容于现有的系统及获得平顺的调光度。

  恩智浦公布首款整合可调光市电LED驱动IC

  恩智浦半导体(NXP)推出首款整合可调光LED电源驱动IC。这是一款小尺寸开关模式电源(SMPS)控制器IC,专为驱动LED设备而设计,并且提供可调光能力,以进一步改善LED照明的能效。该IC可以驱动各种具有不同电源要求的照明系统,包括LED改型灯具、LED模块、LED聚光灯、投射灯以及用于商店展示的LED灯串。其与当今照明基础架构完全兼容,可直接采用整流市电电源并结合相位调光器工作。另外,含有高压电源开关,可直接从整流市电电压启动,无需外部启动电路。

  Linear推出DC/DC uModule LED驱动器

  凌力尔特(Linear)发表全新系列DC/DC uModule LED驱动器的第一款产品,其于9mm×15mm×4.32mm表面黏着封装中整合了包含电感的所有电路。此驱动器可透过一串LED以±2%精准度于全负载电流驱动于0A至1A。此组件能以输出电压箝制电路,以针对意外的开路LED串进行保护,并以频率回授架构避免短路的情况发生。应用范围包括2颗锂电池堆、整流12VAC及用于LCD背光的工业24V 、可携式照明及其它广泛的照明应用。

  NS最新LED驱动器可支持TRIAC调光功能

  美国国家半导体(NS)推出一款离线式稳定电流控制器,其优点是可以支持具备Triode Alternating Current(TRIAC)正向或反向相位控制功能的传统壁挂式调光器,因此可以稳定调控高亮度LED的明暗,确保不会出现光线闪烁的问题。这款可支持TRIAC调光控制器的LED驱动器不但可以支持高达100:1的调光比,而且还可输出1A以上的稳定电流以驱动多串的LED,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住宅、建筑物、商业及工业应用产品的照明系统。

  TI针对LED应用推出三款电源管理芯片

  德州仪器(TI)宣布推出高功率DC/DC升压LED驱动器、高压DC/DC升压转换器,及降压DC/DC转换器三款新型电源管理芯片。这三款产品可支持高达18V的输入电压并具有较小的参考电压,有助于改善LED电路设计。此外,这些节能产品具备多种功能,可广泛应用于指示牌、环境照明、办公照明、一般照明、军事、医疗及传感器等各种LED应用。

  CYBERNET提供LED灯二次光学设计客制化服务

  日本CYBERNET将提供LED灯二次光学设计客制化项目服务。本项培训服务主要针对LED相关设计及制造商,思渤引进光学设计大厂ORA公司的先进技术,提供LED灯光学设计、LED光源模型以及二次光学设计的顾问咨询服务,并提供后续的工程训练课程等等。

  盛群推出新款LED驱动IC

  Holtek针对可直推LED应用而推出新款LED驱动IC。这款驱动IC属HT1632特性增益版,在驱动能力、IC耗电、显示均匀度等都大幅提升特性,更适合直推LED。尤适用于健身器材、电子镖靶、万年历、讯息显示及数字时钟等产品应用。

  奥地利微电子发表新型节能LED控制器IC

  奥地利微电子针对新一代LCD电视背光推出16通道LED控制器IC。这款LED控制器IC有助于超薄LCD电视达到最高的对比度,进而实现最佳的画面质量。控制外部FET的概念和主动调节LED供电电源的专利省电技术可大幅降低系统功耗。该IC经特别设计,可让LCD画面和LED背光单元执行完美同步,以提供画质所需的“分块调光控制(block dimming control)”。

  结语

  目前LED的应用已经非常的广泛:手机、手持式装置、液晶面板背光源、汽车头灯或其它应用,到户外、办公室与家中的灯光来源都是。未来,LED驱动IC更将扩展至更多应用领域。Research and Markets研究机构发现,虽然现在LED与LED驱动IC的主要市场是在手机,但是从2010年开始,应用在液晶面板或液晶电视的LED与LED驱动IC将成为其最大的主流。据估计,至2011年全球液晶电视的出货量平均增长率将超过25%,而在2011年时达到2亿台,这对于LED驱动IC来说,是非常大的市场。

  此外,LED背光源在笔记本电脑的成长也将在未来几年呈现两位数字的增长。Research and Markets预测2009年开始笔记本电脑的出货量将超越桌上型计算机。因此,未来几年笔记本电脑也将是LED与LED驱动IC成长的动力。

  在车用LED方面,由于散热技术不断突破,以及主要零组件成本持续降低,因此车用LED与LED驱动IC的使用比重将不断增加。未来LED车头灯也将从高级车种,延伸至一般轿车。

  LED应用于一般照明,由于电流需要控制在350mA之内,因此LED照明厂商倾向于客制化的LED 驱动IC设计,来符合其需求。

楼主:
自己先推囉~~

网友(2014-07-22):
多谢介绍,学习了!!

网友(2014-09-23):
有谁知道led模组(http://www.kingledlight.com/news/led-module.html)的发展趋势吗?方便的话提供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2014-12-30):
感謝分享好資訊

网友(2016-08-05):
谢谢了,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