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disable block问题

楼主(2010-06-29):
大家好,在下最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VCS下仿真时,发现用disable禁止block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望请各大牛帮忙解决。

例如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sable AA
  a = 1'b0;
  begin : AA
     a = #100 1'b1;
  end
end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sable AA
  a = 1'b0;
  begin : AA
     disable AA;
     a = #100 1'b1;
  end
end

楼主:
楼上的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实现的功能大概是,在clk上升沿触发,变量a在时间100后置1,如果a还没有置1的时候又有clk上升沿到来,则重新计时。

在ncverilog仿真达到了预期效果,而在vcs仿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感觉是vcs忽略了disable AA语句

网友:
同样想知道原因 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