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owerpc,mpc8313平台e300核,模运算出现溢出?

楼主(2010-06-29):
各位达人:
本人在mpc8313开发板上写程序,系统引导起来后,特意设置成:没有mmu,不使用cache,不开中断,不开异常初始化,相当于裸板程序。
因为我们的操作系统,发现了一个bug,在系统里,进行模运算,发现模运算一段时间后,出现溢出。
程序如下:

     unsigned long msr=0;
    unsigned long b=0;
    unsigned long i,j,k=0;
    unsigned char s[100][100];
    unsigned long xer=0x0;
    unsigned long hid2=0x0;
    unsigned long moshu=0x0;
   powerpc_disable_int(); //关中断
    unlock_ram_in_cache();
    disable_dcache();//禁止掉数据cache,此时指令cache没有开,所以相当于指令cache没有作用。
    while(1)
    {
        for(i=0;i<100;i++)
        {
            for(j=0;j<100;j++)
            {
                s[j] +=0;
            }
        }
        k++;
        __asm__ __volatile__ ("mfmsr %0":"=r" (msr);
        __asm__ __volatile__ ("sync";
        __asm__ __volatile__ ("isync";

        k=get_tbus();//获取时间的一个随机函数
        b = k%100+ 27;
         if((b>127)||(b<27))
        {
            printf("shit stop\n";
            printf("error %x,%x\n",b,k);
            b = k%100+ 27;
            printf("err again? %x,%x\n",b,k);
            while(1)
            {
            }
        }

    }
最后居然运行3小时后,会进入到进入到if分支里,出现了溢出,b的值打印是一个很大的值班,不在27-127范围内??
所以想请教下大家,是编译器问题吗(gcc),还是我的powerpc平台的初始化和系统的链接脚本之类的有问题?

网友(2011-01-06):
请问系统引导是用bootloader引导的么?

网友:
什么编译工具链?

楼主(2011-02-22):
此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我的系统调度恢复时,没有把浮点处理恢复,另外,保存的R2-R4状态恢复也出现了问题。

网友(2014-10-30):
有希望大热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