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HSPICE仿真问题

楼主(2010-06-29):
我对一个二极管连接的nmos管做直流分析,源极接地了,直流扫描栅漏电压,怎么仿真后的波形看管子的电流值I(MNM0)是负数?是怎么回事,难道还从地流出电流?我是哪有问题

对一个带反馈的电路做AC扫描,幅值也是负的,相位值从正值穿0值变为负值,是不是有问题?负值怎么会是负的?

谢谢,我是个菜鸟,请谅解

网友:
参考方向不一样

网友:
加个零负电压源就好了

网友:
查考方向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