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常量的实现问题

楼主(2010-06-29):
各位好
     我有一些常量,需要在运行的时候读取,而且数量也不多,那么除了写如ROM里面外还有哪些比较好的方法?
  通常我们定义的常量都综合成了什么电路?例如bit ‘1’是直接跟VCC连?bit‘0’跟GND连?如果有上百个bit也是这么做的吗?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如果常量需要依次顺序读取的,用ROM很方便,
也可以直接定义成常量,
比如在滤波器设计中这两种方法都常用,前者修改参数更方便点。

网友:
帮助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