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tch与gri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6-29):
工艺中,除了top metal (m6),其他的金属层,两者都相同,请问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不都是走线间隔??

网友(2010-07-29):
pitch 是金属线中心点与金属线中心点的距离。
grid 是走线每画一条线的最小线宽。

网友(2010-10-08):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pitch为金属线间的最小间距,而grid为金属布线的最小宽度??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好像pitch的说法有点问题,最小线间距是spacing, pitch=spacing + 最小线宽

网友:
To complete the expllanation:
Grid has two meanings:
-custom layout grid: Grid is tool setting. But technology has some requirement on minimum grid resolution.
- Router grid: Grid here is hypothesis grids that the routing will be over them (As much as possible).

Pitch is related to DRC.
pitch=spacing+width.
Place and route tools may suppose a little larger value for the pitch to have better routing.
So the spacing of routing grids are the value of pitch.

网友:
之前对这些概念比较模糊,学习了~

网友(2010-11-15):
route的时候,其实质就是将std cell的pin根据netlist的关系连接起来,布线工具要求pin的位置必须要放在grid上面。

网友:
学习了,谢谢高手分析!

网友:
不是一会事,它们区别很大

网友:
Grid满足DRC的前提下,方便走线,不排除有些Routing不在Grid上的情况

网友(2010-12-16):
Pitch是指一个区域之间的间隔,可以是Grid之间的间隔,但是Grid指的是一条条的线。

网友(2011-03-28):
pitch是routing rue,grid是指制造精度,严格地说是指工具中能够画的最小刻度。有时也可能指std cell pitch,即pitch=grid

网友:
grid 是工具允许的最小刻度,与制造精度对应。process能够保证的精度。
pitch是指某一层金属走线通道宽度,一般是min width + min space

网友(2012-10-22):
grid与track的区别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两条track之间的距离就是pitch吧

网友:
grid与track的区别是?
引用 网友B:

    track = n×grid

网友B:
track = n×grid
引用 网友C:

    搭车同问,grid是不是某种类似“最小步长”的东西啊?要求所有大的长度都是它的整倍数?

网友:
回复 网友D:

    grid应该是标准单元的基本分辨率吧。通常标准单元是grid的7or9倍。

而pitch是在衡量走线占用的宽度时候定义的,通常是线宽+线间距。这个值根据你需要走的线不同可能变化。比如一般线用标准的一个pitch=0.22+0.26=0.48 ,而clock线可能用0.48+0.48=0.96作为一个pitch。

网友(2013-07-25):
so , pitch=spacing+width in length

网友(2014-12-05):
回复 网友C:

   n x pitch吧?

网友(2015-07-26):
没有人系统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