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的spice model在hspice网表中怎样添加

楼主(2010-06-29):
如题 smic的spice model在hspice网表中怎样添加
急求帮助

网友:
同问啊……,使用cadence usr6后

要求添加model path,原来cadence 的 base版本中,使用hspice , 是要求添加 ****.lib 文件。

网友:
请教部门高手或者参看用户手册加以解决

网友(2010-11-12):
去看HSPICE的userguide.
一般这样:
.lib "spice_lib_path/spice_lib_file" corner_name
corner_name 是工艺corner的名字,不过也和device有关系,有些不同的device的corner 有自己的定义

网友(2014-12-31):
使用hspice仿真,报错“model没有定义”,但是在lib库里面能找到相应的model,
但如果在网表里面的MOS管前加“X”,就可以找到相应的model

请问各位大神,除了在MOS前加X之外,还有没有其它解决办法“例如改lib库”
使用工艺:UMC40

网友:
你们有没有碰到过必须要在mos管前面加X才能仿真的??
急急急
求大神指教

网友(2022-06-10):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类似的问题。想把TFT模型导入到cadence中做仿真,具体怎么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