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实现过程mapping的问题!!

楼主(2010-06-29):
大家好,我是一个菜鸟,最近在编写一个代码,综合使用的是synplify  pro,通过了,没有问题,但是在实现过程中,我是使用ise自带的工具,在实现过程中,出现了几个如下的错误,请问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怎么改进,谢谢大家啦!!
再是,如果用的是ise自带的综合工具,实现过程中貌似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怎么理解??
错误信息如下:
ERRORack:1107 - Unable to combine the following symbols into a single IOB
   component:
    PAD symbol "setclk" (Pad Signal = setclk)
    BUF symbol "setclk_ibuf" (Output Signal = setclk_c)
   Each of the following constraints specifies an illegal physical site for a
   component of type IOB:
    Symbol "setclk" (LOC=P91)
   Please correct the constraints accordingly.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把出错的引脚换到其他引脚上就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啊,一样性质的管脚为什么有的可以,而有的就不可以呢??
我的板子是已经画好的了,管脚要是改变了,改管脚代价有点大!!

网友:
用了2个BUF吧?自己用了一个,然后端口那还有一个IOB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貌似在出现问题的管脚输出加一个缓存在赋给所需要的管脚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