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ractional PLL phase noise突然急剧变差的问题

楼主(2010-06-30):
大家好,我最近做了一个FNPLL,输入频率10MHz, 在输出500MHz以下,相位噪声都不错,等VCO上升到600Mhz的时候相位噪声突然变得很差,sigma-delta部分的输入clock是用的feedback clock,我的PLL带宽是50K左右,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来,我认为是由于VCO频率升高而导致的SDmodulator 的timing不对了,所以每次加到环路触发器上面俄数值出错了,不知道大家如何理解的。

谢谢指教。

网友:
贴个比较图吧。请问是inband,outband还是两个都变差?有没有可能VCO频率上升时,divider出问题了?从VCO的divider输出的clock是输入SD modulator的,它的占空比如何?Timing出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谢谢,divider本身没有问题,但是feedback clock的duty cycle 很差 大约10/90的样子,

主要是outband变差,inband不明显。

楼主:
divider仿真的时候大约可以工作到1.4Ghz,所以600Mhz的时候因该还不是divider的问题,但是duty cycle很差,这个会影响噪声吗?

我想数字电路都是rising edge tirgger的,跟duty cycle关系不明显,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是timing的话,如何理解他的行为方式呢,是不是像说的每次加到loop divider上面的数字都错了呢,从而导致了大的噪声呢。

测试的图拿不出来,在server里面,晕。我再想办法看看。

网友:
带外相噪变差而带内基本不变?
可能的原因:
1、VCO的phase noise在600MHz处变差了?
2、Kvco在600MHz变大了,造成LBW增大,对DSM引入的量化相位噪声抑制变弱了?
3、Kvco在600MHz变小了,造成LBW减小,对VCO相噪的抑制变弱了?

3# ipmsn5

楼主:
我把sdm关掉测试PLL的时候,PNoise还是非常不错的,在600Mhz的时候也一样,所以我怀疑是SDM上面的问题。

如果是timig 的问题,应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
kvco higher outband higher ....
duty cycle problem is very complex...
1) if its dominate term, using duty cycle doubling circuit or correction circuit
2) if not,  i feel divider and sdm delay should be carefully concered....

楼主(2010-08-02):
我把电路拿出做整体仿真,发现真的是timing的问题!

就是FCK 作为SDM的时钟来的晚了,每次处理的数据不能够及时输出给环路除法器,导致了相位变差

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因为VCO频率 太高的时候timing的问题处理不了。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你的可变分频比分频器用的是什么结构?基于PS counter的分频器与基于div2/3 cell的分频器时序都得好好分析,保证分频比的更新不会影响可变分频比的工作。

通常SDM输出可以加一级flip flop再接到divider,就像流水线一样,you know what i mean

网友(2010-10-22):
回复 楼主:

    thxxxxxxxxxxxxxxxxxxx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