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ow current 的32KHz 晶体振荡器的负载电容能要很小吗?10pF以内?

楼主(2010-06-30):
最近在做一个晶体振荡器的电路。一般32.768KHz的晶体Spec上都会注明负载电容是6pF或者12.5pF。但这么大的负载电容对工作在亚阈值的放大管来说起振变得非常困难。
    chip123上有个帖子提到过low current架构的crystal oscillator负载电容要很小。比如32Khz的 负载电容在10pf以内,最好是3-4pF。但晶体的spec的负载电容要求都没这么低啊,可以这样选择吗,还是说要找负载电容是3-4pF的晶体?

网友:
ding!
我也在研究这块
希望有高人解答

网友(2011-07-09):
同求,负载电容对振荡电路的功耗影响?

网友:
...但这么大的负载电容对工作在亚阈值的放大管来说起振变得非常困难...

我不知道楼主上面这句话哪里来的根据?能不能起振跟crystal要求的Cload有什么关系?
Cload是crystal谐振频率所要求的,而且一般Cload越大振起来的频率才越稳定。
起不起振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要多大电容是crytal的特性

网友:
准备接触振荡器,还不懂

网友(2012-05-25):
请问后来设计成果了吗? 我准备做个32kHz单pin的OSC,500nA,可能做到吗?

网友(2018-08-07):
这个负载电容主要取决于你的晶振内部等效电容,晶振参数上会标注,电容的大小会影响晶振的时钟精度,所以不是乱定的,电容越大频率一般越低,电容大OA值也会降低。

网友:
当然可以
问题是你的应用能不能接受这么大的频偏
晶体的Cload是固定的,电路的Cload是可调的,实际使用小负载电容,降低功耗,频率会偏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XTAL 一般  2PIN  单PIN  OSC 一般会如何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