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的specture中如何仿真fft?求教

楼主(2010-06-30):
请教高手指点~!
我在做piplineADC的SH,请教一下在Cadence 的specture中如何仿真fft?
还需要导网表么?
希望详细指导一下,拜谢了!

网友:
在Cadence 的specture中,可以用train仿真,然后用calculator,其中有dft

楼主:
我也知道dft,我想知道specture有没有可以仿fft的,听说wavescan mdl里面有,但是找不到啊

网友A:
用HSPICE跑,用WAVEVIEW可以仿FFT

网友:
自带工具个人感觉fft精度不够;
最好用matlab处理。

网友:
同意2楼的同志,,spectre中的dft,不就很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dft之能看SFDR,不能得到SNR及SNDR啊

网友(2013-11-18):
回复 楼主:

   LZ,你好!目前我也在做这一方面,能具体说一下如何测试SH的SFDR SNR SNDR吗?谢谢!

网友(2015-08-29):
dft是输出的频谱图么?dft和psd有什么区别

网友:
SNDR只能用matlab计算的

网友(2017-07-21):
回复 网友C:

    dft的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是具体DFT怎么设置呢?
怎么操作?
怎么出来SNDR和THD?

网友(2019-07-15):
同求解释啊:D

网友(2019-11-08):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2-06-07):
引用 网友A:
用HSPICE跑,用WAVEVIEW可以仿FFT

请问如何通waveview仿fft,有没有教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HSPICE跑,用WAVEVIEW可以仿FFT

你好,请问如何用waveview仿真fft,有没有教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