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cadence查看电路零极点??

楼主(2010-06-30):
RT  谢谢

楼主:
具体用哪个函数 ,貌似没找到!谢谢

网友:
用pz分析。然后看一下仿真的那个文件。

网友A:
进行pz分析,仿真完成后,在ADE-Result-direct plot-mian form 下plot pz分析结果 或是在ADE-Result-print - pole-zero summary 打印pz结果

楼主:
5# microuser Positive Output node,Negative output node,input Voltagesouce(这个表示电源),sweep Variable,分别表示什么?希望能够解答下,不胜感激!

网友B:
看cadence的帮助文档
output是需要probe的点,即算系统传输函数的vout(s),如果选voltage, positive output node和negative output node填net名称,positive-negative就是所要测的输出; 如果选probe,就需要填入要probe的组件。input是信号输入端即vin(s)。
下面的sweep variable选项是为了让你观察pz分布随某变量变化而变化的。

网友(2012-10-13):
有用啊~感谢!

网友(2013-02-17):
I use broken the node and use stb to know pole and zero.

网友:
学习了,有用的

网友:
真不错,受教了!

网友(2014-03-16):
正要学习这个  谢谢啦

网友(2014-05-14):
可以如上打印出来,不过比hspice复杂多了。

网友(2014-07-01):
pz分析就可以

网友:
学习啊,不过PZ的文档中,qfactor是什么参数啊?

网友(2014-08-14):
回复 网友B:

voltage, positive output node和negative output node填net名称具体选择时我应该选择哪一个net呢?

网友:
用PZ能仿闭环的频率响应么?

网友(2020-08-21):
positive output node 填你要看的那个输出线,negative output node填地线。

网友(2021-12-02):
引用 网友A:
进行pz分析,仿真完成后,在ADE-Result-direct plot-mian form 下plot pz分析结果 或是在ADE-Result-print ...

感谢

网友C:
大佬,,,零极点仿真的结果和自己估算&ac仿真的结果对不上可能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2024-03-22):
引用 网友B:
看cadence的帮助文档
output是需要probe的点,即算系统传输函数的vout(s),如果选voltage, positive output  ...

你好,请问如果是一个环路,输入电压怎么怎么选?

网友(2024-11-05):
inghayaoya要是能配上运放的图形就更好了

网友(2024-12-18):
引用 网友C:
大佬,,,零极点仿真的结果和自己估算&ac仿真的结果对不上可能 是什么原因啊 ...

同问

网友(2025-05-14):
引用 网友C:
大佬,,,零极点仿真的结果和自己估算&ac仿真的结果对不上可能 是什么原因啊 ...

顶一下,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