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两个LDO并联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0-06-30):
一个正常的LDO输出电流不够,因而想用两个LDO并联以增加输出电流,但是不知道这样对LDO的稳定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并联的话就是两个环路了。希望知道的朋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
一个正常的LDO输出电流不够,因而想用两个LDO并联以增加输出电流,但是不知道这样对LDO的稳定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并联的话就是两个环路了。希望知道的朋友帮帮忙,谢谢!
引用 网友A:

没啥影响,如果你的LDO是一样的话。可以把负载电容double.

楼主:
那么环路的稳定性怎么仿真呢?我用的是cadence spectre

网友:
帮你分析了一下,环路稳定性基本和原来一样,
如果负载不变的话,直流增益和带宽基本一样,
至于怎么仿,不好上图,
基本思想还是在环路中通直流,阻交流的思想,和仿单个LDO的相位裕量几乎一样

网友:
并联的主要问题在于输出电压的一致性性上,需要保证输出电压不同时,单片的输出电流不超载。

网友:
多环路系统的稳定性, 充分条件是各个环路分别稳定

网友(2022-04-18):
请问最后采用的什么方案 ?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