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种I/O设计结构的疑问

楼主(2010-06-30):
在伯克利一份设计资料里看到下面的I/O设计结构,里面PMOS管M5的作用是什么?那个MOS管不是始终完全截止?另外,为什么这个结构的I/O输出延迟比较小?

Berkeley IO PAD.pdf

楼主:
自己顶起,希望有人可以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舍車保帅?乱说的

网友(2010-08-07):
这个管子应该是在pad电压高过电源电压一个阈值后将M4栅极电压拉到pad电压上,防止M4导通!试用混合电压接口!

网友:
数字IO?搞懂M6的作用,就能够搞懂M5的作用!

网友:
M5,M6管在pad电压过高或者过低,都是会导通的,,只是过高和过低 时候电流的流向不一样而已,我想M4管就相当于是个二极管结构,用于泄放电流的吧!

网友(2010-10-26):
M5相当与一个二极管,在PAD端为高电平的时候,该二极管导通,将M4的栅极电压钳位,从而在PAD端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转换的时候,提高M4管栅电平的转换速度,这样可以将M4管快速的关闭。
仔细的分析一下PDA端的正反馈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