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PC83XX的DDR2初始化

楼主(2010-06-30):
我的MPC8377使用了micron的4片工业级MT47H64M16芯片,一直初始化不起来,除了注意工业级芯片的刷新时间是32ms意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谢谢各位大侠。
还有micron芯片跟samsung的芯片初始化还需要注意什么内容。从板子上测得各种控制信号都有,初始化完了之后系统不复位,就是死机,读写不了。

楼主: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准备重新焊接一块商业级的samsung的芯片,BGA比较麻烦,各位给个意见吧。

楼主:
换了samsung的K4T16芯片之后系统能够起来,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怀疑micron的MT47H64M16是坏的,郁闷。

网友:
是不是读写时序的问题,有没有考虑过片子坏的情况

楼主(2010-08-10):
重新购买了一批micron的内存芯片,还是不行,从各种手册来看,micron的DDR2内存与Samsung及Hynix的内存芯片并没有不同啊,为什么只有micron的初始化不起来了。郁闷,可是工业级的DDR2只有micron的生产啊。

楼主(2010-09-29):
问题还是如此,真是奇怪了,各位大侠都是怎么结局的?给个建议吧。谢谢了。

网友(2010-12-16):
楼主可以参考下FREESACLE开发板上的时序设置,我记得开发板上的DDR2是美光的

网友:
工业级的DDR2只有micron的生产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十有八九是PCB的设计问题,阻抗很重要。

网友(2011-02-15):
估计和pcb有关,可以换换地址控制线上面的端接电阻试试,如果同时有滤波电容,可以换换电容值。
不过一般的颗粒设计好像都不带滤波电容。

网友:
初始化应该不难的!请参考AN3369手册!

网友:
请留下你的QQ号码,然后我们来讨论讨论!

网友(2011-03-22):
你换个商业级的micron的试试,如果ok可能是时序问题了。ddr2都是按标准做的,跟同样能跑三星的pcb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楼主有没有用示波器勾下信号看下

网友(2012-06-29):
换不同的颗粒,软件是要改的,UBOOT可以打印芯片信息。碰到假芯片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PCB画得再烂,初始化也能过,只是跑大程序的时候不稳定。
百分百是配置问题,改u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