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Linux系统建立FTP服务器的技巧

楼主(2010-06-30):
http://www.now.cn/
实现了Apache多用户的虚拟主机设置,那么一般这些用户都会选择用ftp上传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web内容,这就需要我们再为他们开设FTP服务。
Ubuntu自带的FTP服务器是vsftpd.
1、安装vsftpd
Ubuntu安装软件倒不是件困难的事,输入:
sudo apt-get install vsftpd
如果没换源可能会提示你使用光盘,放进去再按回车就行了。
我用CN99的源,速度是300K每秒,够快吧。
安装了之后会在/home/下建立一个ftp目录。这时候你可以试着访问下ftp://IP地址。应该可以看到一个空白内容的ftp空间。
默认设置下匿名用户可以下载,但不能写入或是上传
2、设置 vsftpd.conf文件
现在我们要让匿名用户无法访问,并且得输入linux上的用户密码后才能访问到他们自己目录里的内容。
首先找到设置vsftpd的文件,位置在/etc/vsftpd.conf
修改之前最好先备份下这个文件:
sudo cp /etc/vsftpd.conf /etc/vsftpd.conf.old
然后可以改动了:
#不让匿名用户使用
#anonymous_enable=YES
#本地用户可用
local_enable=YES
#可用写操作
write_enable=YES
#不需要显示某目录下文件信息
#dirmessage_enable=YES
#加点banner提示
ftpd_banner=Hello~~
#FTP服务器最大承载用户
max_clients=100
#限制每个IP的进程
max_per_ip=5
#最大传输速率(b/s)
local_max_rate=256000
#隐藏帐号
hide_ids=YES
好了,重启下ftp 服务器看看效果
重启后还是和原来一样对吗?呵呵,这是默认的ftp目录在做鬼,我们把它删除,再看看。怎么样?要你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了吧。
新的问题
1、输入用户名密码后显示的位置是在用户的根目录下,而我们的WEB内容是在public_html目录里
2、用户可以跳到任何其他目录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得设置下vsftpd.conf
#启动chroot列表(Change root)
chroot_list_enable=YES
#指定列表位置
chroot_list_file=/etc/vsftpd.chroot_list
接下来我们得在vsftpd.chroot_list上写进去我们要限制哪些用户,不让他们“漂移”……
现在有用户linyupark,所以只要sudo nano一下,往里面写就行了
这样我们已经解决第2个问题了,登陆的用户只能在它的用户文件夹里活动,下面我们要更狠一点,让他只能在public_html里活动
依然还是找vsftpd.conf
#这句默认设置里是没有的,自己加
user_config_dir=/etc/自己定义一个设置个别用户用的文件夹地址
根据自己设置的地址,建立一个相应的文件夹,然后往里面建立和用户名相同的文件,nano一下:
#本地用户的根地址,假设用户是linyupark
local_root=/home/linyupark/public_html
http://www.now.cn/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