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FPGA的速度等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6-30):
请教下,FPGA的速度等级是什么意思?我用的是Cyclone II 速度等级为-8的FPGA,
做了一个同步清零的计数器,仿真时当clk=50MHz时,是正常的,当clk =100Mhz功能不正常,请问这个跟器件的速度等级有关系码?

网友:
你可以看看datasheet上和速率等级有关的参数,好像和能够运行的最大时钟频率有关系。

网友:
Cyclone II 速度等级为-8是最慢的芯片,-7比-8快,-6比-7快。用-8的芯片做100Mhz同步清零的计数器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位数比较多,可以用分段的方式。

楼主:
计数时32位的,楼上说的分段式什么意思

网友:
不同等级的器件本身没有什么不同,在制造时都是同一工艺,但是制造过程中因为制造具体中的一些工程因素而使芯片速率有差别,芯片制造完后进行测试,根据不同的结果将其划分速度等级,

楼主:
是布局布线后仿真的时候出现的问题,我没有加时序约束,应该是用的默认的时序约束

楼主:
期待大家解释

网友:
速度等级这个东西,主要是厂家自己玩出来的一个噱头,其实一个型号的所有等级的片子都是在同一条线上同种工艺生产出来的。

网友:
资源什么的没什么区别,就是能跑的最大时序会好点

网友:
跟cpu一样啊。。。。

网友:
速度等级个人理解就是从激励发出,到输出相应的激励响应的时间等级,速度越快,这个延时越短吧

网友:
数字小的可以跑的更快. 也可能是数字大的,就是器件的性能更好.

网友:
Altera 和 Xilinx 都有, 一个数字越大越快, 另一个是越小越快.

网友:
分段计数

网友:
速度等级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