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ucf和Synplify sdc之间的对应关系

楼主(2010-06-30):
原来用Xilinx的xst做综合,约束也都是在ucf里面的。ucf里面可以用FFS指定全部的DFF,请问在Synplify里面怎么写才能表示FFS的意思呢?我想将到一个点的path全部设为multi-cycle的,想将起点设为FFS。
谢谢!

网友:
打开scope表,在delay paths里,找到multicycle选项,再找到from,to,找相应的寄存器,可以使用*表示多个寄存器,

楼主:
谢谢,请问有什么学习Synplify约束的比较好的文档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