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用51单片机模拟I2C接口

楼主(2010-06-30):
有初步想法希望用51单片机模拟I2C接口,请问是否直接将I2C接口的SLK和SDA连接到单片机的某端口上,做好时序即可。
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不知到是否会遇到什么问题。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做的

网友:
是的,直接将I2C接口的SLK和SDA连接到单片机的某端口上,做好时序即可。
当然,如用两个100欧姆的电阻隔一下更方便,程序网上和参考书上都有。

网友(2010-10-27):
直接连接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1-02-23):
最好能抓到波形看看  对照DATASHEET 修改程序 很快就成功了 要不有点不找把握
还真

网友(2014-10-24):
可以是可以,有点费劲,不如你直接找个带I2C接口的单片机

网友:
模拟的I2C是可以的,不过要注意一下几点:
1)两条线要外部上拉
2)模拟时序时注意延时的设置

网友(2015-11-23):
51单片机模拟I2C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