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版图lvs

楼主(2010-06-30):
大家好,小弟在这里请教一下有关数模混合版图lvs的问题,我现在已将数字部分verilog应用v2lvs转换成了spice网表,同时将电路图schematic应用export转成了spice网表,然后将两个网表合成为一个spice网表,做lvs,发现有很多错误。不知此方法是否正确,还望高人给与指点,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具体是什么错误??

网友(2010-09-20):
能这么直接合并一块么?

网友(2011-05-16):
回复 楼主:

    把你的错误贴出来,别人才知道你是什么问题。
你这样说别人都不理解的

做数模整合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数字模块pin角的顺序,地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