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oost应用

楼主(2010-06-30):
由于Boost应用时电感上的电流比较大,所以大家一般选用功率电感。
那么电感并联可不可以呢?比如说一个电感额定流过的平均电流是1A,这样两个电感并联是否可以流过2A?

网友:
电感并联其实是可以的,如果你能好好平衡他们的负载的话。如果体积不是问题,相同的额定功率,选用体积大一点的电感,或许比两个电感来的便宜。

楼主:
不知道你讲的平衡负载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即使是同一批电感,出来的值,直流电阻等参数都不会完全一样,这样会造成两个电感流过的电流大小会不均匀...

网友(2010-12-14):
版主,这个链接失效了。
http://ocw.mit.edu/NR/rdonlyres/ ... ectureNotes/ch8.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