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alibre2007 license 问题

楼主(2010-06-30):
我新安装了calibre2007版,在启动license时出现了问题,请大佬们请教。
启动license前,我用lmstat查看license启动情况,显示:
mgrd is not running: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0@kingway

License file(s) on kingway: /eda/flexlm/cadenceall.lic:/eda/flexlm/cdsyao.lic:/eda/flexlm/ic5033.lic:/eda/flexlm/mentor.lic:
/eda/flexlm/mgcyao.lic:/eda/flexlm/synyao.lic:/eda/flexlm/ic5033.dat:/eda/flexlm/mentor.dat:

lmgrd is not running: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0@localhost

License file(s) on localhost: /eda/flexlm/cadenceall.lic:/eda/flexlm/cdsyao.lic:/eda/flexlm/ic5033.lic:/eda/flexlm/mentor.lic:
/eda/flexlm/mgcyao.lic:/eda/flexlm/synyao.lic:/eda/flexlm/ic5033.dat:/eda/flexlm/mentor.dat:

lmgrd is not running: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0@localhost
    License file(s) on localhost: /eda/flexlm/cadenceall.lic:/eda/flexlm/cdsyao.lic:
/eda/flexlm/ic5033.lic:/eda/flexlm/mentor.lic:/eda/flexlm/mgcyao.lic:/eda/flexlm/synyao.lic:/eda/flexlm/ic5033.dat:
/eda/flexlm/mentor.dat:
lmgrd is not running: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1@kingway
    License file(s) on kingway: /eda/flexlm/cadenceall.lic:/eda/flexlm/cdsyao.lic:
/eda/flexlm/ic5033.lic:/eda/flexlm/mentor.lic:/eda/flexlm/mgcyao.lic:/eda/flexlm/synyao.lic:/eda/flexlm/ic5033.dat:
/eda/flexlm/mentor.dat:

lmgrd is not running: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lmgrd is not running: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0@localhost

License file(s) on localhost: /eda/flexlm/cade

lmgrd is not running: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之后,运行
/eda/mentor/calibre_2007.3_36/ixl_cal_2007.3_36.25/bin/lmgrd -c /eda/flexlm/mentor.dat
显示: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0@localhost
    License file(s) on localhost: /eda/flexlm/cade

17:06:04 (lmgrd)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9189, is already in use.
17:06:04 (lmgrd) Possible causes:
17:06:04 (lmgrd)    1)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is already running for this license.
17:06:04 (lmgrd)    2) The OS has not "cleared" this port since lmgrd died.
17:06:04 (lmgrd)    3) Another process is using this port number (unlikely).
17:06:04 (lmgrd) Solutions:
17:06:04 (lmgrd)    1) Make sure lmgrd and all vendor daemons for this
17:06:04 (lmgrd)       license are not running.
17:06:04 (lmgrd)    2) You may have to wait for the OS to clear this port.
17:06:04 (lmgrd) Retrying for about 5 more minutes
17:06:22 (lmgrd) Still trying...
TCP 9189 端口已经被占用,更改TCP端口为1717,显示:
17:08:45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5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17:08:45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17:08:45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macrovision.com
17:08:45 (lmgrd) License file(s): /eda/flexlm/mentor.dat
17:08:45 (lmgrd) lmgrd tcp-port 1717
17:08:45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7:08:45 (lmgrd) Started mgcld (internet tcp_port 32852 pid 7550)
17:08:45 (mgcl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0.8.0.6 build 23943
17:08:45 (mgcld) cannot open lock file (/var/tmp/lockmgcld): Permission denied
17:08:45 (mgcld) EXITING DUE TO SIGNAL 41
17:08:45 (lmgrd) MULTIPLE "mgcld" license server systems running.
17:08:45 (lmgrd) Please kill, and run lmreread
17:08:45 (lmgrd)
17:08:45 (lmgrd) This error probably results from either:
17:08:45 (lmgrd)   1. Another copy of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is running.
17:08:45 (lmgrd)   2. A prior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was killed with "kill -9"
17:08:45 (lmgrd)       (which would leave the vendor daemon running).
一个问题是:cannot open lock file (/var/tmp/lockmgcld): Permission denied
此文件 /var/tmp/lockmgcld 属性已被我修改为可写可操作;
另一个问题是:MULTIPLE "mgcld" license server systems running
为何老是说有多个license在运行。
在第二次启动license前我已经lmdown calibre license了。
已经弄了好几天了,一直搞不定,请各位帮忙。
谢谢!

网友(2010-10-12):
这个问题还难倒好多人呀!

网友(2012-06-09):
也遇到了这种问题……

网友(2013-08-29):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啊?把解决经验共享出来一下啊!

网友:
重启一下试试。我就是重启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启了,没有出现一楼所说的问题了;但是输入calibre -gui,系统提示找不到此命令,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