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 内存不足自动退出怎样解决

楼主(2010-06-30):
本人使用硬件描述语言设计了一个积分梳状滤波器,现在要在modelsim中对其进行验证,输入的数据为从matlab中产生的数据,保存在data.txt文件中,现在想通过读取data.txt的数据,看积分梳状滤波器滤波器的输出。
    问题在于,data.txt中有很多数据(前端调制器输出的数据,不能减少),要想全部读入,必须有足够的时钟脉冲,导致仿真时间过长,以至于modelsim自动退出,重新开启modelsim,运行程序,仍然出现相同问题,请问怎样解决上面问题?
  请明白的给点指导,谢谢了

网友(2011-11-02):
你把txt文件的数据先读到一个很大的寄存器数组里面,再把里面的数据一个一个给输入,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