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刚学会使用ModelSim,问一下有没有办法提升仿真的速度?

楼主(2010-07-01):
最近用ModelSim进行VHDL代码的功能仿真,3秒的runtime居然要花将近20分钟才能仿真完。

有没有什么选项设置可以让仿真更快一点?还是说是我的设计上有问题才导致那么慢?还是因为电脑配置不行?

网友:
刚刚学习,看看有没有参数设置之类的东西。

网友:
限制dump signal的數量

网友:
3秒?貌似太长了吧,我一般只仿真3毫秒……

网友:
首先你仿真的时间挺长,这个必然需要时间,20分钟已经不错了,要是到时序网表仿真,信号多一点,估计一周都仿不完。限制观察的信号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就是尽量控制仿真时间,有些信号的变化,你不用等待自然情况,你可以使用force命令去强制产生。

网友:
3秒20几分钟!!!
LZ,已经很快了!!!!!!

你可以不dump fsdb,再把time scale改大,再优化rtl,少写always@*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