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个结构,参数基本相同,选用.35工艺是否比.5工艺好

楼主(2010-07-01):
由于时间紧迫,我现在想短时间搭一个电路,现在从参考论文中有一个.5工艺的比较器,我现在只有.35的工艺库,我想问一下,我使用.35工艺来搭这个.5工艺做的比较器,.35的工艺搭出来的比较器是否会比.5的效果反而好呢。或者能达到差不多的效果!?望高手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35的工艺截止频率更高,如果对比较器的速度要求较高的话可以采用0.35的工艺,另外,0.35工艺的白噪声和flicker噪声可能要稍大一些,

网友:
功能是都可以实现的,得看你的要求来决定,比较器主要就是失调(精度)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