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放的offset为什么和输入对管的过驱动电压有关

楼主(2010-07-01):
各位,为什么运放的offset和输入对管的过驱动电压有关?一般来讲,我们都说和输入对管的尺寸,版图匹配有关。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工艺失调,系统失调,还有等效输入噪声等,
这些offset,如有减少,都需增加输入管的Gm
也就是减少过驱动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一般的远放来说,输入对管要通常要提供较高的跨导,才能产生较高的增益。在消耗电流一定的情况下,管子的过驱动电压应该尽可能的小,这样管子的尺寸较大,失配才会较小。一般来说,过驱动电压选在0.2V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来说,过驱动电压选在0.2V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
差分对管也这样吗?

嗨,不要误人子弟了

网友:
差分对的过驱动电压是越小越好,电流镜是越大越好。但是这些尺寸是被工艺、电路结构、面积要求限制的,需要折中。比较好的办法是先预估一下你所预期的offset,如果不引入Chop、Auto Zeroing或者是Survivor Strategy的技术的话,CMOS Opamp的Offset的极限就在1mV左右。
详细资料请看:《Dynamic Offset Compensated CMOS Amplifiers》 和 《AN ACCURATE, TRIMLESS, HIGH PSRR, LOW-VOLTAGE,CMOS BANDGAP REFERENCE IC》在资料区都能搜到,我就不骗你信元了。

网友C:
简单来讲,OPAMP的OFFSET可分为两类:系统失调(systematic offset)和随机失调(random offset)。Systematic offset是可以预知的,它与设计有关,比如OPAMP的增益,那提到增益,自然会想到gm,想到gm,也就会推到Vdsat(过驱动电压)。理想的OPAMP增益是无穷大,当用OPAMP的反馈形成BUFFER时,输入和输出的电压差理论上应该是零,但实际上OPAMP的增益是有限的,这就会造成offset,通常,增益越大,offset越小;还有,虽然设计中管子的匹配无误,但实际工作中相匹配的管子的工作状态会有差别,比如电流镜,虽然匹配的两个管子的Vgs一样,但无法保证Vds相同,虽然都处在饱和区(saturation),但电流还是跟Vds有关的,这样一来,电流镜产生的误差就会带来systematic offset。另外一种offset是random offset,它与电路的设计、管子的尺寸大小、版图、工艺等等都有关联,它是不可预知的,只能从各个方面来尽量减小它,当然,一个设计的random offset的变化范围是可以大致预先估计出来的;还有,random offset的变化范围大致上是个高斯分布。也就是说,如果设计、版图、工艺等各个方面都非常完美,random offset的分布应该是以零点向两边对称分布的;如果看到offset除去systematic offset后,往一个方向偏,就要找原因了,通常问题会出在版图上。

网友D:
Wind200sp3、ulsi123两个牛人讲话了

网友:
固有的系统失调如何减去呢?是用仿真值吗?

简单来讲,OPAMP的OFFSET可分为两类:系统失调(systematic offset)和随机失调(random offset)。Systematic offset是可以预知的,它与设计有关,比如OPAMP的增益,那提到增益,自然会想到gm,想到gm,也就会推到Vdsat ...
引用 网友C:

网友:
Razavi第十三章应该有讲,可以看看

网友:
对于相同的输入失调而言,较大的输入对管GM,产生的input referred offset较小,这个也是为什么BJT比MOS失调小的原因之一

网友:
BJT offset 小,主要是因为工艺吧。

网友:
输入差分对管的过驱动电压太小的话,阈值电压失调占的比重就会很大,肯能也会影响运放的Offset,不知道我说的对么,欢迎指正

网友:
看看公式ID=0.5*UN * COX * (W/L) (VGS-VTH)^2 ,

假设偏置电流不变,例如电流源负载的一级差动运放的输入对管,如果工艺的变化量很小的话,例如W/L 增大5% , 要维持相同的电流那么 (VGS-VTH)^2大约会减少5%,VGS-VTH 会减少约2.5% ,  这个2.5%*(VGS-VTH)就是失调量,显然和过驱动电压的大小有关,对于负载管,那又是另外一种考虑了。。

网友(2011-09-18):
我猜你的情况是差分对进入不饱和区导致增益降低所致。

网友(2013-05-28):
学习了!
——————————
关于减小失调,
管子大失调小,WL
过驱动电压小,Vgs-Vth
版图对称设计,Layout

网友:
回复 网友E:

讲的挺对啊!

网友(2014-12-05):
Bandgap Reference的论文非常多,这里推荐17篇我个人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包括:曲率补偿、高PSRR、低功耗设计。17篇论文的..

网友:
关于失调,sasen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第15章将的比较清楚

网友F:
好多似是而非的回答!
其实raziv的书讲的很明白。
系统失调和gain有关,通常很小(因为gain可以做的比较高),而且方向(+-号)是固定的,只向一个方向偏。
讨厌的就是随机失调,和layout match以及制造适配有关,很难消除,而且有大有小,有正有负。

首先,随机失调和MOS管的面积有关,Vos=+/-[a/sqrt(W*L)], 对应良好匹配的layout,a由制造工艺决定,所以MOS的面积越大,失调越小。
      那是不是同样面积的MOS,其Vos就一定呢? 当然不是,和MOS的工作状态也有很大关系。回到LZ的问题,对于5管OPamp, 假设只考虑Vt的工艺失调(忽略其他失调影响), 那么可以得到输入对管的Vt失调Vos_vt1折合到输入端,很明显就是Vos_vt1。  再考虑镜像电流源的Vt失调Vos_vt2, Vos_vt2的失调在输出端产生的输出失调是Vos_vt2*gm2*Rout(gm2是镜像电流源的跨导),那么折合到输入端的失调就Vos_vt2*gm2*Rout/(gm1*Rout)=Vos_vt2*gm2/gm1。  这样,只考虑vt失调的影响得到输入失调电压就是sqrt[Vos_vt1^2+(Vos_vt2*gm2/gm1)^2]。 sqrt表示开方, X^2表示X的平方。
      这样就很明显了, 输入管的vdsat越小,就要求W/L越大,gm1就越大,分母越大; 镜像电流源刚好相反。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2015-01-23):
回复 网友G:

   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H:
offset是什么?

网友:
一直纠结这个问题很久了,学习了。

网友:
how did you get your offset voltage number?

网友(2015-03-08):
回复 网友G:

请问推荐的文章在哪里呢?

网友(2015-08-07):
    那对于电流源负载来说,通常说的对于亚微米尺度下的200mv或者150mv的过驱电压就不合适了吧?越大越好?不用考虑速度饱和吗?请前辈指教

网友(2021-09-13):
引用 网友F:
好多似是而非的回答!
其实raziv的书讲的很明白。
系统失调和gain有关,通常很小(因为gain可以做的比较高 ...

这真的是我见过讲的最好的帖子了,从概念细到实际五管举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来讲,OPAMP的OFFSET可分为两类:系统失调(systematic offset)和随机失调(random offset)。Systematic  ...

太强了!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d200sp3、ulsi123两个牛人讲话了

都牛,神仙打架!

网友:
电流镜希望vth的变化越小越好,所以vds 会在不影响headroom 的情况下尽量大一些

网友(2022-06-14):
引用 网友F:
好多似是而非的回答!
其实raziv的书讲的很明白。
系统失调和gain有关,通常很小(因为gain可以做的比较高 ...

good answer!

网友(2023-06-05):
mark,运放offset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