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对sigma delta ADC的输出做性能分析?

楼主(2010-07-01):
调制器的输出经过降采样滤波器后得到数字的输出,请问如何对这个数据来进行分析,用来验证降采样滤波器的性能?
    我现在搭建了一个sigma delta adc系统,前端调制器的输出可以通过作fft得到正确的频谱和信噪比,而后级一开始我采用cic~cic_comp~halfband来进行设计,结果得到的基带内的噪声明显变大,按照道理,他们只是滤波作用,不可能增加基带内噪声。
    后来我用一个单级的低通滤波器加128倍的downsample来替代后级的滤波器,得到的结果仍然如此,就是基带内的噪声增大,这里我是将输出数据以Fs/128的速率进行采样得到后做FFT,我不清楚是否这里出现了问题。
    但是如果我没有用128倍的downsample,而是直接以Fs的采样速率进行采样并做FFT,得到的结果是正确的,带内噪声没有增加,而且带外的噪声也被数字滤波器衰减。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sigma delta adc的输出数据来验证数字滤波器的性能,主要是我需要用定点的方式来实现,观察系数量化后和选择不能的字长,对数字滤波器的性能影响,因此我就像直观的观察调制器的输出经过数字滤波器后的性能变化情况。

网友(2010-10-04):
试试在matlab里做降采样滤波

网友:
感觉应该就是像你说的用FS的速率做采样

网友(2020-03-26):
有詳細解說? or matlab code?

网友(2023-04-17):
想学习一下,最后咋解决的?

网友(2024-07-18):
楼主最后问题有解决吗?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