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设计一个switch,如何进行混合仿真?

楼主(2010-07-01):
本人刚开始学习,要设计一个模拟开关,8选1的,请教牛人能给个思路;
我用virtuso画了一个8选1的开关,可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仿真了;
真诚地希望有牛人能给个指导;
加QQ:358935782;
或者邮件:hccqnz@gmail.com

楼主:
一下是我画的开关的图:

楼主:
底层原理图

楼主:
ps:这个是基于0.35um水平的;

楼主:
参数没有要求,对性能的要求也是最低标准,能用就行。
能不能说一下如何进行仿真呢...
大家帮帮忙啊  真不会,好着急啊...

网友:
受不了了,这也能做模拟电路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点也没有学过啊...
希望你能够给一些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也没有人来指导...

网友:
随便找个传输门的芯片说明书都有性能参数,比如7416系列,按着里面的测试量来玩。

网友:
这个不需要混合仿真,都是数字电路。你直接用Verilog仿真就可以。virtuso自带这个功能。不过只能验证逻辑的正确性,延迟什么的也是自己设定。

网友:
孩子不容易,大家鼓励鼓励
如果你的所有element is in transistor 你直接可以架模拟信号模拟
否则你就的 作混合信号模拟,比如 ams designer

网友:
你这不算真正的analog switch  算是个八选一的mux  用transient  跑就行了 给方波信号验证 用混仿也行 显的有点麻烦

楼主:
孩子不容易,大家鼓励鼓励
如果你的所有element is in transistor 你直接可以架模拟信号模拟
否则你就的 作混合信号模拟,比如 ams designer
引用 网友B:

真的非常感谢你啊,最近也在看AMS仿真,视乎软件安装还存在问题;

楼主:
你这不算真正的analog switch  算是个八选一的mux  用transient  跑就行了 给方波信号验证 用混仿也行 显的有点麻烦
引用 网友C:

恩,是的!的确是一个MUX!
如果要变成一个analog switch ,是否还得加控制端?

网友(2011-01-06):
不算真正的analog switch

网友:
没错, 用transient  跑就行了, 输入给方波信号验证
最好输入能够从000变化到111。

网友:
其實簡單一點就每個輸入腳位給VDD與VSS不同的電位~~去看最後結果即可得到答案

舉例,若是8個輸入腳位,可設計偶數PWL週期訊號進入輸入角
到最後即可得到所有最後邏輯數字

网友:
真正analog switch 還要考量頻寬等問題~往往都是模似數字轉換器在設計時sample-hold的設計問題~~~總有一天你會遇到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