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datool里的density factor?

楼主(2010-07-01):
请教各位大虾,matlab的fdatool里设计滤波器,其中有个参数是density factor,请问这个参数什么意思呢,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2010-12-09):
你把鼠标点到那里会有介绍出现的,不行的话还可以看help

网友(2011-05-04):
ls的  不懂你就别瞎说 好不好

网友(2011-10-08):
mei ren hui da

网友(2012-01-10):
滤波器的介数

网友:
首先先明确你设计什么滤波器,如果你所要设计的不是那特别的几种的话
不需要知道那个东西,你要是设计椭圆滤波器等几个特别的滤波器时才会用到,
如果你要设计的是椭圆滤波器,你肯定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
对于常用的windows滤波器,无所谓了

网友(2013-12-04):
同问,望大牛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