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2009 u1中优化问题

楼主(2010-07-01):
最近刚开始学ADS,在win7下装的ADS2009u1版本,可是优化的时候,Goal里面的Min,Max,RangeVar,RangMax,RangMin都不能选择,上网搜了一下,有说是没有完全破解的原因。可是我看帮助文件里面,Setting Optimization Goals里面的示意图,这几项也是灰的,不能用。不知道大家在用ADS2009 u1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感激涕零!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同样的问题,做个标记

网友(2010-08-28):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2-04-07):
一样啊 呼呼  可是怎么没人来解决下呢

网友:
看display选项卡没用,你点前面的Goal Information选项卡,里面设定你要优化的范围,比如仿真增益S21。Type选">",Min写满足你要求的最小值,比如20,Weight写“100”或者随便写一个,然后是在什么频率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2013-03-19):
help上面是这样说的。虽然我觉得我的电路还是没有成功...
Note
Min, Max, RangeVar, RangeMin and RangeMax variables are obsolete since ADS2009 Update 1. These variables are now mapped to:
Min, Max - LimitMin, LimitMax
RangeVar - IndepVar
RangeMin, RangeMax - Indep{i}Min, Indep{i}Max. For e.g., Indep1Min, Indep1Max, Indep2Min, Indep2Max….. depending upon the number of IndepVars the goal has.

网友(2014-02-25):
同样问题,再次顶起!!

网友(2014-04-26):
一样的问题,所以来找找看

网友(2016-11-20):
回复 6# gibsonmpf 我的weight写了1.0,变量是freq,限制中freq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也限制了,可是为什么仿真的时候还是出现error detected by hpeesofsim during Nominal Optimization 'Optim1'的问题,是破解没完全还是哪有问题

网友:
除了在优化目标中设定变量的Min和Max范围,还需要在原理图中改变元器件的参数变量范围,双击元器件选择Tune/Opt/Stat/Doe Setup,把Optimization Status改为Enable,然后在下面设定元器件参数变化范围,即优化变量,这样再开始优化的时候就不会出现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