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吗(IC5141)

楼主(2010-07-01):
原来都用得好好的,现在把linux AS3重装后,想再装上IC5141,结果装好以后发现,如果调用analogLib里面的vpwl仿真,一直都出现错误“missing parameter”,其实里面的参数肯定已经设置正确的了,另外如果是用vdc串联一个电阻仿真,如果电阻是默认值(1k),那么仿真出来的电流是0,好像开路一样,如果把阻值改一下,如2k,那么得到的电流就是正确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已经把IC5141重装了很多次了,都是如此,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实在是束手无策了,谢谢!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vpwl的那个问题应是.cshrc没设置好: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或是
setenv LD_ASSUME_KERNEL 2.4.1
两个选项中的一个没设置造成的吧。具体是哪个选项自己试试吧。因为时间太久不记得了。。。。。。
电阻那个。。。。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