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VCS的问题

楼主(2010-07-02):
在做VCS的时候,报这个错误,然后就跑不下去了,请教高人指点一下吧,谢谢啦!!!

"smic18.v", 11012: Timing violation in tb_top_pll.top_pll.PFD.down_reg
    $width( negedge RN:952723,  : 952844, limit: 132 );

网友:
timing violation?你是后仿还是前仿?
另外看报出问题的地方在你PLL里面,建议加上+notimingcheck(如果是前仿的话)

楼主:
做的是后仿,能不能再具体说一下啊呵呵O(∩_∩)0

网友:
check down_reg , 看輸入是否 width太短.

楼主:
在PT里看吗?

网友:
timing violation.
但是没有道理run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