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设计中,switch cell加多少个?间距如何选择?是否有经验公式

楼主(2010-07-02):
作低功耗设计中,有的电压域可以关断,因此要加switch cell。想问问,switch cell的添加个数,间距等等值,是如何觉定的,需要把整个设计都布满switch cell吗?switch cell添加的个数是否满足设计,需要去关注哪些指标?IR-drop或者别的指标

楼主:
自己顶一下贴,期待大牛的到来

网友:
还要关注打开时候的瞬态功耗。

网友:
不懂低功耗,来学习的,有资料的,共享下啊!

网友A: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有经验可循的  首先你需要根据综合工具得到你所要加的power domain的功耗大小,然后去lib中看你的power switch的所能承受的电流大小(例如我使用的UMC90的HEADBUFX8是0.19ma),然后计算你的power domain通过的总电流,除以这个就行了。当然留多少余量就自己定了。
想深入讨论可以加我QQ645844508

网友(2021-12-06):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有经验可循的  首先你需要根据综合工具得到你所要加的power domain的功耗大小,然后去li ...

我一直以为是看每一个power switch可以提供多少功耗,然后拿模块总功耗除一下,就是至少需要的power switchable 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