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FT算法所用的FPGA资源情况

楼主(2010-07-02):
请教我想要用FPGA实现FFT算法,想知道消耗的资源和速度问题。因为现在要先预估资源情况来做开发芯片的选取,请教帮帮忙。比如整体速度为100M,可以实现多少的FFT点,用了多少乘法器。

楼主:
哎,为什么没有回答呢。。很想知道的嗦

网友:
同看同看

网友:
顶一下  我也不懂

网友:
你先把系统设计出来,不就可以知道要用多少资源了吗?
1# fanjoice

网友:
既然是预估
那就自己动手,先确定需要做多少点的,1024 or2048?
用什么样的结构,FFT主要是RAM和蝶形运算
分别计算对应点下的RAM大小,和需要多少个蝶形运算单元
最后换算成门就知道

网友:
顶9楼!
用了多少乘法器跟FFT点数、FFT结构有关吧。另外点数好像跟工作频率没多大关系?

网友:
先选好牌子,xilinx还是altera,它们的ip库里都有FFT相关的IP,随便选个片子综合一下,完了看报告占多少资源,特别是寄存器和组合逻辑的具体数目。如果你们要自己做IP,保险起见,乘个2,3。然后选片子就结了。
更好的办法,你们先把module里的DataPath写个大概,就是数据的路径和运算模块,这部分是整个设计里的大头,控制部分暂不管。然后进ise或是quartus随便选个骗子综合一下,看结果够不够。